Dell D620 开机按F1

楼主(2011-09-02):
很少接触这种bios 不知在那设置取消

网友:
补上图片

网友:
接原装电源就可以吧!就不会报F1的错了吧、

网友:
没有检测到电源

网友:
这没事吧 用久就没事了 每款的DELL只要拆机了都会有F1报啊

网友:
是没有接电池 直接用设配器的

网友:
用原装电源就可以了

网友:
多开几次机 就可以了

网友:
不行恢复一下出厂设置

网友:
吧键盘检测关闭就OK了

网友:
呵呵,学习学习.

晴空流星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开开关关就好了

网友:
用原装电源

网友:
这应该是没装电池提示的吧,多启动几次就应该记住了!

网友:
按f10 OK退出就可以了,没什么大的问题,楼上都说了拆机会出现这种情况。

网友:
我的也这样

网友:
跟电源有直接关系 换个大功率的 或 原装的 都能解决问题

网友:
是电池的缘故

网友:
大哥这个是你用得电源的原因。你用得不是戴尔的原装电源,估计你用得是直流电源的时候才报这个错,
不必在意,换成原装的电源就行了。

网友:
在bios中的最下面一个里面有个keyboard erro,改成不使用,就可以

网友(2012-04-09):
用客户的适配器 电池 就OK了

网友:
戴尔的电源分 65W、90W、130W等 如果和机器不匹配的话就要出现按F1情况,换成匹配的电源就好拉!

网友A:
是不是用的万能电源开的机啊,换成代用或原装的就行了

网友:
你用了非原装电源。

网友B:
不会是BIOS的电池有问题吧

网友:
能回复了啊,真不易,想下个东西,只能灌水了!谢谢理解!

网友:
cmos 电池没电了也是这样提示吧

网友:
适配器的问题 坑爹啊

网友(2014-10-25):
保存BIOS设置后就可以了

网友(2014-12-01):
不是原装适配器、这个不用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