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T61换显卡不显

楼主(2011-09-02):
IBM换全新741显卡不显示

网友(点评):
黑胶的显卡,换后一定量一下上面的电容再上电

网友:
大黑胶的吧  有没有掉点 啊  绝缘皮破了吗 用绿油绝绝缘啊啊啊啊

网友:
主板做股了没 在看看有没有掉元器件

网友:
惨了,赔钱了,只好换板子

网友:
这机子做了能开机就不多了

网友:
这样的BGA不好做的,成功的几率很小。。。

网友:
T61做之前隔热工作一定要做好。这样就成功了一半了

网友:
我手里有两台R61I  显卡的问题  不好做的 。现在还没有动手呢

网友:
这机器做了不少,还可以吧,不过成功率确实比其他机器低些,不过这板子不敢用贴片机做,只能用土方法

网友:
估计是没包好,特别是显存。。。

网友:
恩这个机器就得隔效果做好不然就得全做了

网友:
楼上说的对呀,不要心痛纸,包好边上的

网友:
这个本子 太不好做子。就是不掉点 。也得 掉漆

网友:
重做一下北桥 试试 ,做这个机器的显卡北桥容易虚焊

网友:
呵呵,估计还是显卡没有做好,T61成功率不是很高。

网友:
我也有一块,修过之后现在花屏

网友:
不显是什么原因不显,是显卡还是不跑U?

网友:
是不是IBM T系列的机子做BGA很困难啊,没有做过。

网友:
反正灌胶的都麻烦,一般做这种东西,我都 存个心思,宁可芯片不要了,但板不要坏,所以上加热死命吹,到温度用力取掉就没事,最后芯片还不一定坏,当然最好是换一个芯片。

网友:
测测看电流上到哪了,是不是到显卡了,若连显卡都没到,可能北桥受到了影响。只能两桥一块做。再者查显存。

网友:
做这种灌胶的机器,保护工作一定要做好,否则增加工作量不说,还有可能搞坏主板

网友:
没怎么成功过,还是不敢搞这类板啊,悲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