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850小花

楼主(2011-09-02):
麻烦各位师博帮忙看看是那里问题

网友(点评):
看起来像三星显存!

网友A:
小花一般是GPU空焊或者显存问题,用测试软件扫一下吧

网友:
可能是显卡吧

网友(点评):
这样的画面难道是主板或内存或CPU的故障???

网友:
不是三星显存

网友:
有软件可以测到吗?

网友:
测试这卡的软件是要钱买 的,淘宝上有人卖,好像是RV380不是什么的!!

网友:
小花一般是显存问题。

网友:
先加焊一下显卡试试,显存坏的不多.

网友:
  一般是GPU 虚汗了···加旱下··

网友:
加焊哈 显卡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小花一般是GPU空焊或者显存问题,用测试软件扫一下吧

那种测试软件可以测试,能讲的详细点不?

网友:
GPU虚焊了,加焊一下试一试看。

网友:
没有专业工具,只有850,纠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