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S42显卡维修开机到LOGO掉电 能重复触发,求助啊

楼主(2011-09-02):
昨天接了台明基S42机子进水的拆开看触发快关附近有明显的烧毁一个R19及Q5管子,PCB表层烧毁了里面就不知道,但客户说那是去年就烧掉的了烧了能正常用的后来进水拿过来的,,先主板烘干侧量什么电压都正常但是显卡核心供电NB9P: VGACORE +1.15V ~ +1.2V对地为0短路了,是负载短路的拆开显卡OK不短路了,量显卡上的小电容没发现短路,重新做上去又短路了,触发到LOGO掉电,在修之前触发不了的,怀疑是显卡挂了,准备换个新的上去,但又怕是显存问题,所以问问各位之前有没有修过这样的机器,,,。。各位给点思路  谢谢

网友(点评):
怀疑短路了就烧把,把短路的烧出来。至于怎么烧,搜索下论坛就有了。

网友:
各位指点下啊,我搞的有点晕了这两天一个R61板子重做显卡不跑U了电流一直往上跑到1A左右就不动了

网友:
首先,你把显存全取下来,这样再修,没装显存的机器会显,但是全部花屏,其实这种情况,我感觉应该是上下管的问题,也就是功率的问题。至于短路的问题,我感觉你还是断开研究一下吧,没别的办法,只好一个个的排查。你下面又说了一个IBM的,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有有种,一是CPU没复位,二是CPU温度高了,三是这是正常的电流

网友:
第一是温控,进水的机器,看看是不是温控芯片有脚腐蚀了,你说的短路,阻值是不是为0啊?这种芯片的内阻很小的,不一定是短路,,还有就是拆下南桥看看是不是下边有腐蚀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