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天运Q730S时间不能保存

楼主(2011-09-02):
今天接到一台神舟垃圾机子,时间不能保存,每次开机都要按F2进BIOS设置界面。电池不能用了,只能用适配器开机。进系统调好时间再关机把适配器电源断下在开机时间又恢复到0点了,只要不要适配器拔下时间就不会变掉。拆开测COMS电池有电压正常,是主板问题还是其他问题呀,经验不足,

网友(2011-10-02):
一般是南桥坏掉了.

网友:
BIOS电池相关电路的问题

网友:
RTC会不会有问题

网友:
查查CMOS周围的电路,看看有没有问题。还有可能南桥问题。

网友:
那种不好修换个电池试哈

网友:
这种都是换南桥的

网友:
RTC 和南桥,就这个两个电路注重查一下。。看是不是哪个滤波电容漏电

网友:
这个问题我曾经修过一次,就是电阻开路导致电池保存不了时间,你这个查一下,电池到南桥的图看看,一般有的就是那个三级管坏的比较多,还是自己对电路图看看先吧

网友:
查一下RTCVCC电路,跟踪一下线路看一下RTCVCC有没有到达南桥

网友:
换块新的电池试一下 不行的话查RTC回路 英特尔的桥总得来说坏得几率比较小

网友:
南桥有问题

网友:
进bios里设置就可以了

网友:
分析一下电路,应该是电路的问题

网友:
直接换CMOS电池

网友:
我小白一个没什么见解,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