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41A机 爱坏的故障。

楼主(2011-09-02):
F41A  不知道为什么触摸板那做容易进水腐蚀  最近修了一台被腐蚀的  不出3V5V没待机     后查MAX18734条件3P   4P没控制信号MAINPWON。他们分别由PQ47和PD6控制经过长时间的排查一点眉目都没,  过来问问高手怎么弄

网友:
路过  学习了

一扇门 -4 严禁灌水

网友:
MAX8734A的工作条件楼主知道的话。按照工式套进去,板子应该非常好修的。

网友:
PR18上面的电压是多少?

网友:
你搜索一下论坛 仁宝点火回路。

网友:
   基本功的问题  你既然知道开启有问题 就按时序查嘛……而且你有图  图上面一般都有时序……

网友:
安时序一步一步来的修,

网友:
呵呵  谢谢  大家  这机已经修复了  上PR18上面一个测试点被腐蚀导致断线了,那边的电压过去不。

网友:
进水的最难了个人感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