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2060WA显示器的问题,求助高手

楼主(2011-09-02):
一台联想L2060WA显示器,客户送来时有异响,拆开一看是灯管烧了,上下两个灯管的同一头烧焦了,支撑灯管的橡胶架子,也成灰了.我把灯管换上,用胶带缠了一下,装起来后,屏没有问题了,可是一接VGA信号线屏就闪,不接信号线没事!但是那个无信号输入的那个框子显示是乱码,不知道是怎么回事!

网友:
主板的MCU坏了 重刷下

网友:
维修最烦的就是 一个问题修好了 可还有另外的问题 需要再加费用跟客户解释不通

网友A:
不知道楼主修好了,吗,?换个通用的驱动板试试。、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楼主修好了,吗,?换个通用的驱动板试试。、

己经修好了,就是换了个通用板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己经修好了,就是换了个通用板!

那恭喜楼主了~~

网友:
MUC,烧了可能性最大了!

网友:
呵呵 学习了 恭喜楼主又赚钱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