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5580 上电0.3掉电,有时不触发

楼主(2011-09-02):
今天中午接到一台ACER 5580 上电0.3掉电,有时不触发,量了下开关电压有时3.3V正常,有时0.17V,于是想到是不是IO问题,刚量IO16脚VDD对地阻值竟然为0,3V 短路,呵呵,开始烧鸡了,摸了下板子发现靠近北桥的一个小电容发烫,于是把它焊开,果然短路了,换了,量了下与3V有关电容,不短了。接上电源,上电1点多跳变,屏亮了。
(中间小插曲,换上了电容后上电电流表啪啪,以为还有短了,又开始量了半小时,没发现问题,忽然想起烧鸡的时候电源箱的电流没有调回去,还是2A的电流)以后要注意,新手,经验不足呀,低级的失误。

网友:
晕 不知道楼主怎么用烧鸡大法烧的那里  线接在什么地方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