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DV2000的通病

楼主(2011-09-02):
HP DV2000大家都不会陌生吧,今天中午的时候有个客户拿过来这样的一台机器,说装系统蓝屏,这个机器大家都知道是显卡的问题,但是出现这种现象的话我就不怀疑它是显卡问题,我的同事们说显卡问题,做了显卡以后还是不行,于是就把板子丢给我,我看BIOS里面也没什么设置的问题,我就刷了个bios,应为这个机器刷BIOS应该会好吧,刷了以后还是不行,我就找了一个BIOS芯片换上去了,点不亮,脑袋没转过来,我就刷了一个BIOS ,机器好了,开机点亮进系统正常,我修到过好多这个问题

网友:
想问一下楼主,怎么会想到换BIOS呢

网友:
这个蓝屏以前是用VISTA系统的吧,
装VISTA肯定不会蓝,只有装XP才会,

网友:
听客户说以前也是用的XP,就是从装就蓝屏,不论换硬盘还是换内存,U情况都一样,所以客户才 拿过来修的

网友:
我也碰到过刷了BIOS。。。。蓝屏要看什么代码也,代码表我这有份,看什么代码,对诊下料。。。

网友(点评):
哥 你有代码表 为什么不丢上了? 啥是丢上来哈

网友:
是不是BIOS不支持XP啊?

网友:
这个应该就是通病了,很多人都不知道的。

网友:
不明白,为什么换个BIOS不行,刷个BIOS就好啦?

网友:
路过,好像dv2000的通病就是显卡,我修的多了

网友:
楼主第一BIOS是拆芯片刷的吧,应该是没有焊好,

网友:
说实话,很少碰到这种问题,蓝屏要么是BIOS里硬盘接口没改就是换VISTA

网友:
装有加载Sata驱动的系统,这个应该是硬盘模式的问题,你降低了Bios的版本而已。

网友:
我没碰到过类似的问题,基本都是显卡

网友:
   蓝屏不是硬盘模式没调好? 而是BIOS 我同一楼一样 为什么会去换BIOS芯片呢?

网友:
有尝试恢复到BIOS的设置试试么?

网友:
有些2000的机器BIOS有SATA关闭和开启功能,一般关闭就OK了。没有什么ACHI改IDE模式。

网友:
遇到过DV2000装系统蓝屏的  换vista系统  就好了   原来是xp系统

网友:
看来不能光按通病经验修呀!!!

网友:
BIOS里面没有SATA选项的

网友:
显卡是能病,不过这个也算,不过应该不算病吧,就这么设计的,直接在PE里面刷一下就行了,有时要进WIN7PE

网友:
换BIOS不行 刷BIOS就好了 下次遇到这种情况 刷下BIOS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