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A1304不加电

楼主(2011-09-02):
接一客户苹果机器 来时U口不好用 有供电 插USB鼠标能亮 但不好用 测U口阻值不一样 差13 拆去U口下拉电阻 响铃电阻 故障依旧 后按回两个电阻故障排除 第二天机器不加电 用稳压电源和机器本身带的适配器现象一样 不加电 测主板有3.3V 无5V 但有时能开机 开机时主板一切正常 用了一下午 关机之后又不加电 望有经验的师傅帮忙分析一下

网友:
不插电池开不了机

网友:
a1304是air吧?那一代的   黑板还是蓝板?

网友:
扳子是黑色的

网友:
南桥有问题吧

网友:
它是超级桥的  南北桥显卡集成到一起的

网友:
悲剧了。这种机器不收他个五六百对不起自己

网友:
查隔离保护和适配器检测电路 吧

网友:
用的适配器还是原装电源?  先换原装电源试试  再看排线有没有接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