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60 开机出现联想掉电

楼主(2011-09-02):
联想Y460 开机出现联想掉电  。CPU 电压出现联想就掉电,其它3.3 5V 正常,在触发,一会再掉电,加焊62883 还那样,哪的问题啊各位大侠,CPU供电管子没换,性能不行了?

网友:
这个掉电C466我这有一台,
换了南桥可以用几天,但两三天后还会再掉,真搞不懂是什么问题,

网友:
我也有一台Y460开机刚开始启动WINDOWS就掉电,期待中。

网友:
换温控芯片啊,你量量温控到EC的信号阻值是否正常

网友:
我的电流表不行,原因在这,我加焊南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