优派VG1921WM-2音频IC块引起的不开机,电源灯不亮

楼主(2011-09-02):
接一台同行送来的优派VG1921WM-2的液晶,不开机电源灯不亮

拆机目测电源板上没有电容鼓包也没有明显的烧痕,通电测5V输出在1.2V到3.5V跳变,12V则没有输出
明显有短路,显断开5V负载测故障依旧,当断开12V负载时(拆掉电感L501)测5V输出为6.3V,12V输出为19V正常

明显是12V负载短路了,于是测得L501后面对地短路,常见的应该是高压部分的场效应管损坏,换掉高压部分的场效应管
无果

顺着电路跑线并逐步短开电路上的负载侧对地阻值,直到如图部分的音频IC处

发现该IC得供电脚对地短路了,一是挑开IC供电处的跳线J704

再测电感L501后面对地不短路了,于是通电试开机正常出现无信号

接信号

但是这个IC找不到,于是电话询问了顾客是否使用显示屏上的喇叭,顾客说声音太小不用。
到这里可以放心了,装机!修理完成。

网友:
什么情况都有的发生

网友:
啥情况啊

网友:
看来 被你忽悠到了,要不哪有时间写帖子,  赚的够吃三天了

网友:
细心加运气等于成功啊

网友:
楼主找到故障了,这是细心也是必然!电路不都是这么修么?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