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天逸F40笔记本

楼主(2011-09-02):
一台联想天逸F40笔记本,第一次开机,电流跑到0.6不动了,不亮机,测了所有电压正常,再关机开机也不亮机,电流跑一样的。只有把电源拨掉马上再插,再开机就能亮机,还能进系统 都正常, 这是什么问题啊??版主们出来指点指点 ,小弟

网友(2011-10-02):
这个问题要慢慢查的,可能某个电压没起来

网友:
查一下CPURST有没有出来,没有的话按照硬启动流程来查

网友:
按不跑码来修吧

网友:
不亮时看哪没电呀,信号,复位缺电压吧

网友:
LZ检查下温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