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dv1000不加电维修一例

楼主(2011-09-02):
     昨天接修一台HP机器,今天下午不太忙,拿出来看看,开店事情太多了,快把陈老师的知识都忘了,
机器加电没有一点反应,估计是隔离保护电路的问题,拆开还真是隔离保护的问题,测PQ44的S极没有电压,G极有18.5的电压,PQ44是P沟道的管子,公共点当然没有电压,先看看图纸

顺藤摸瓜,一直找到PQ47的G极,没有电压,PQ47没有导通,没有拉低PQ44的G极,导致公共点没有电压,顺着往下找,再看图

ACOK没有电压,ACOK是从MAX1772的2脚5.4伏LDO电压通过PQ51过来的,饼哥的跳跃检查法,节省时间,直接测量1772的2脚,没有电压,1脚有18.5伏的电压
一下子就找到故障点了,看看图吧

2脚的PC14严重腐蚀,

用我破表一测,电阻为0,剩下就简单了,换件,装机,

机器完美修复,当然要感谢陈老师,感谢基地,挣钱也可以很简单的,不多说了

网友(点评):
牛叉啊 老大

网友:
感谢分享我是小白看不懂图纸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 不加电这个故障修的相当顺溜啊

网友(点评):
广达的设计到现在最新的I3 I5的机器都一样,变化的只是芯片

网友:
要是把图纸 丢上来 让我也随着你的思路走一遭 就好了   什么时候才有你们这么清晰的思路咯 - -

网友:
来晚了   评分都不行了 晕  改天在发个一定补上  呵呵    现在越来越牛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