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遇到一台奇怪的联想K42

楼主(2011-09-02):
联想k42  8400显卡,加电无显示,拆开看显卡被修过,重做了一遍不行,以为芯片坏了,换了一个故障还是一样,电流只能走到0.4多,感觉挺奇怪,于是用示波器想看下是否有波形,刚开始把探针放在显卡晶振一端的时候,只有电压没有波形,但过了几秒钟波形便出来了,电流也跟着上去了,机器也亮了,以为晶振坏了,于是把晶振和两个电容同时换了,当时好了,插上硬盘键盘,外接进系统一切正常,关机,放了一会儿再开又这样了,电流还是停在0.4多不动,但此时用示波器探针或万用表电压档探针触发一下,机器便可以正常,真是无语了,这是什么怪毛病呢

网友:
这属于板层有问题,不稳定。不法修啊。

网友:
这种故障应该是芯片的问题,

网友:
板层短线了?

网友:
量一下供电时钟复位答案不就出来了吗?何奇之有。

网友:
    如有修复 分享下结果  个人认为还是显卡问题……

网友:
是不是U没有工作啊,0。4的电流,板子虚焊的可能性大吧

网友:
换晶振边上的电容试下
]

网友:
电容已经换过了

网友:
感觉还是显卡坏了

网友:
我之前遇到过一个和你一样的故障,是南桥晶振需要点一下才能起振、触发,后来好像是换的南桥!好像!

所以,你这个吧,都不敢确定了,你都干过显卡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