简单主板维修

楼主(2011-09-02):
一台机子闪光标进不了系统,PE也进不去,死机。拆开机箱,发现北桥散热片掉了下来。再看,是散热片一端的固定环从主板上脱落,也许是受热加上没有焊牢固,在散热片弹簧拉力下作用下脱落。拆出主板,焊上去,好了。

网友:
遇到过类似情况。

网友:
仔细、认真、谨慎。

网友:
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,挂环都不知道蹦那里去了,直接掐了个电阻脚焊个u型圈焊上了,昂达的板子!!

网友:
遇到过一965 就是这样 我加焊北桥 居然挂了 黑了 郁闷  开始还能进PE一半死机 好得也能进啊 哈哈

网友:
遇到过这样的情况

网友:
进不去PE据理论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