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电脑维修,需要的是坚持!

楼主(2011-09-02):
   今天一个客户抱来一台电脑让给看看,接上电源一看,触发正常,黑屏,首先想到的是内存,关机拔下内存清理了一下金手指然后插上,开机屏幕有显示,心想这下可以收银子了,可是当系统进到windows 滚动条的的时候黑屏了,重启了2次故障依旧,系统有问题,接着就做系统,用光盘PE启动,然后ghost,重启,安装 到选择芯片驱动、网卡驱动、显卡驱动的界面过去就黑屏,光标一闪一闪,心里开始很郁闷,怎么回事呢?用安装盘装吧,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,用安装盘都可以解决,格式化完成后复制文件出现复制文件出错,是光盘问题?光驱问题?还是数据线的问题?只好一个一个排除吧,还有什么办法,最后换了数据线复制文件再没有出现错误,可是复制完文件后重启后,黑屏,光标一闪一闪,真的都有放弃的念头,再坚持一下吧。
    想到以前在论坛里面有人说过MBR(引导记录)被破坏后会出现这种情况,就进到DOS里面,fdisk/mbr,重启,还是那样,没有效果,怎么办呢,想到了DM,用DM擦除硬盘数据,然后分区,ghost,系统安装上去了!
    为装这样一个系统收客户那么一点钱,真的感觉很不值,但是不去解决这个问题,下次遇到还是解决不了,技术永远无法提高,对待问题还是需要多一点耐心和毅力!

网友(点评):
太有同感了 特别是技术不高 刚起步时 随便哪个机器都得鼓捣几个小时才能弄好 没恒心完全不行

网友(点评):
这是学习,不用计较一时的得失

网友:
同感,有时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回报却不大,但又不得不做

网友:
嗯,最基础的没办法

网友:
不做没什么不值得.就是不做就是了

网友:
这种情况一般重新分区就可以了,PE里面分

网友:
如果客户资料多就麻烦了,建议用自己的硬盘试试先

网友:
上次帮同事修过一个上网本,休眠后开机进不了系统。下班后晚上搞了几个小时,都没搞定。本想拆开看看后来发现还没过保,然后就放弃了,第二天到公司突然想起会不会是分区表的问题。说干就干。u盘启动,修复分区表,重启,十分钟不到就OK了。
很多说不明白的问题,就当积累经验了。

网友:
分区表的问题  有时候进PE  C盘打开不是一般的慢

网友:
修东西 就是这样,有的时间简单,有的时候麻烦点

网友:
是啊,价码太低了,咋没工时费呢

网友:
就怕遇到这种问题,太费时间了

网友:
一般上建议客户把重要文件拷出来,然后删旧分区。建立新分区后,记得把该分区设置成活动分区,然后用GHOST安装系统。

网友(2012-10-04):
这种事我也遇到过,只不过价位太少哦,耗时间,不过积累了经验就不错了

网友:
修修补补的行业 就是这样的

网友:
没办法,那个叫我们是做这个的。。

网友:
    有费时的,也有不费时的。有过10秒 修好的word软件问题,收30

网友:
修电脑就是这样的,有时候一步步排除故障,需要换大件时,客户却不修了,连检测费就不给。还是这样一步步做过来了!

网友:
打算重做系统时一把搞彻底了 先问客户有无重要资料 ,没的话就直接彻底重装系统,用diskgen分区呗

网友:
没赚到钱可以赚到经验,这是用钱买不到的!!1

网友:
楼主真厉害,对,修板就是要有耐心,维修都是这样的!

网友:
今天遇到个机子,不能分区,格式化出错!结果清COMS好了!

网友:
碰到过一个ST硬盘,无法分区,硬盘异响,换一根电源线解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