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how 出大家的万用表,自己的万用表最常用了哪几个功能??

楼主(2011-09-02):
用了快二十年的FLUKE 10要闹着退休了,塑料件经历无数次1米摔下,四个连接螺丝的两个支柱开花了,接触不良。计划重新购买福禄克的,其他表不考虑了,那些胜利、优利德、MF47、SAMWA的早就已经结束生命了,福禄克依然是那个默默稳健工作的那个。

使用中最常用的就是两个档位:电阻二极管、交直流电压,其他电流、电容功能用一个普通胜利数字表辅助就满足要求了。

补充内容 (2011-9-3 11:00):
选择万用表最关键是选择一两个最关键的功能和性能,比方说FLUKE的表,稳固,耐用。而具体到某个型号的就有自己的特点了。
大侠自己的表最欣赏是哪一个特点呢?????

网友:
自动量程最实用,简单快捷准确。

网友:
Fluke 289
用了就知好

网友(点评):
哪些性能最值得用这款表??

网友(点评):
介绍下 289的趋势图和数据记录功能就好

网友:
呵呵 福禄克 287 289 87V 都不错,最主要是舍得

网友(点评):
什么时候选287,什么时候要用到289 ,为什么要选择87V呢?

网友:
我用的是980A+

网友(点评):
那最常用些什么档位呢,这块表有你不满意的地方么??

网友:
我用的是UT71A 已经流行,全自动数字的表了

网友(点评):
觉得好用在哪里? 自动量程速度怎么样?? 耐用么?

网友:
最常用的三个功能:电压,二极管档,HZ档,

网友:
15B就够了

网友:
  哎  我也就用个胜利的9801A

网友(点评):
感觉怎么样,说说感受。

网友:
推荐187或87V
28X系列的价格高啊。

网友(点评):
多谢您的建议,请楼上座,沏茶,点烟,五叶神的.... 怎么发挥28X系列的特有的功能,办事能事半功倍呢? 187的和87V的好用在哪里呢,如果是177和它们差距在哪里呢请问??

网友:
87V实际就是18X的变身,电路板是一样的。
187首先是价格还可以接受,二手成色好的,大概是1000-1200不等。
287功能虽多,但实际上我感觉用不到。

187我使用的感觉是,速度快,精度高,自动档的速度尤其之快,在打二极管阻值时反应也非常之快。

177的没有用过,但精度应该是没有187高的。

我建议,买表就是7X系列,8X系列,18X系列。

网友(点评):
有道理,7*没有看过,8*系列据说可以测量驱动系统例如变频器和伺服系统的输出PWM波形,但未经确认。18X炒贵了,功能实用。因为都是旋转手柄,换挡位的时候可能没有18B、117单手操作方便,不知是否有同感?

网友(点评):
老款10系列通过按面板的按钮实现 交流 直流、二极管 电阻 量程转换,拨动开关实现电压 电阻档位切换,一个动作就到位了,操作简单快捷。旋转开关容易拨错档位么??

网友:
常用二极管档和20V、200V、1000V档。。。。

网友(点评):
真是实用为王道,简单的事何必要用到那么好的功能呢,对,就是二极管 电压 电阻

网友:
常用蜂鸣档和直流20V档
买不起FLUKE, 用的是几十块钱的。最大的优点就是它的价格便宜

网友(点评):
测测电压就好,胜利表也用,手动挡麻烦,自动档像驴子,有时候不准,有时候很慢才稳定,

网友:
二极管档和20V直流档
不建议大家依赖蜂鸣档!

网友(点评):
为什么不要依赖蜂鸣档, 胜利的二极管档没有福禄克的好用。 比如测量二极管,胜利表显示电压降,福禄克会滴一声,并显示电压降,可以不用看表就知道 测短路通断,接触不好的话,胜利表断续的惨叫,

网友(点评):
福禄克接触不好短鸣,接触好了长鸣。

网友(点评):
饼哥这话真的深有体会啊。前段时间帮朋友做工程测电话线编号,用蜂鸣档就吃过亏了。最后都用欧姆档了。

网友:
好像还没有用到一些高级的功能

网友:
树杈 发表下见解就好

网友:
对比发现FLUKE好像做的很好,费思的没有过,看了资料追着福禄克跑。

珠海的一款自动表,测电阻要等上三秒钟才能稳定下来,如果接触不良就在等两秒钟,非常适合急性子的人。

网友:
更正:“费思的没有过”,更正为:“费思没有用过”。

“在等两秒钟”,更正为“再等两秒钟”。

网友:
不建议大家依赖蜂鸣档,这个月饼说的非常有道理。蜂鸣不等于电阻正常,我们公司有一个生产医疗器材的客户,有一次他们的设备出问题了,是我去的现场支援。他们工程部的人反映排线可能有接触不好的问题,但这只是怀疑。我看他们用的蜂鸣档,于是改为电阻档。只测了其中几根线的接触电阻,我就叫停了,因为已经能完全判定是接触不良了,一定要将所有线都换掉。
我和他们解释了他们测量中的错误——不能只听蜂鸣声,0Ω和20Ω都会有响声,不看具体数值就没有实际意义了。还有他们用的是福禄克17B,这表的蜂鸣档在表笔短路的情况下,也要稍等一会儿数值才能为0,电阻档就没有这个问题。
对手头的万用表一定要知道它优点在那,缺点在那。我现在用的是UT61E,它克服了原来用的福禄克15B的诸多问题,价格也更便宜。当然它有它的问题,比如不能自动关机(这个是它的功能要求的,但对于节能降耗是个问题),误差偏大(与4位半福禄克相比),条图显示效果不如福禄克的顺眼。

网友A:
我的工作用表,除了这些,柜台还有两;2,要省电;3,拨盘开关不要有太多的档位,所以要用有自动量程功能的;4,挡位拨错不会烧表,如用电阻档量400V DC;上面的这些表基本都符合我的要求。
优立德也用过,那效果...以后我们都不会再用。

请问它们还健康么,黄色的套套在哪里可以买到?? 10的在中间,12的在右面。左面两个已经残废了,其余亚健康,现在12的表是否还可以买到,测量起来不是一般的快,很实用。
佩服不止一点点!

网友:
我用台湾固伟的,GDM8145,四位半台表和500型指针表。
8145有普通数字表的电压电流电阻挡位。而且它的电阻挡在测量发光二极管时可以使发光二极管发光。
结构简单,维修和校准都很容易,而且质量和精度都很稳定。它的LED显示比LCD的寿命长。有真有效值测量功能,不用买电池。即使电阻挡误测电压也没问题。可以24小时开机连续工作。
缺点也很多:大。需要接220V电源。只适合在台面工作(因为是台式的)。功能少。新的好象2000元,旧的我买的好象是200元。

网友(点评):
不错的选择,台式表视觉好,适合在桌面上工作,就是要抬头看。 如果用来做筛选的话用它最好。

网友:
购买了全新的F179两个,反应快,手感不错,花俏了点,功能实用。
功能多还是会损害速度的!
看来还要继续选择...

网友A:
FLUKE的手持表我觉得好用,人性化。现在我们的工作表是FLUKE77(6台)和FLUKE12B(4台),还有LCR台式表,6位半吉时利2700台表,但很少用。安全,省电,快速,是我对工作用表的电基本要求。
不知各位有没有留意到,好表的保险都是用很大个快速保险。(一般都是用littelfuse 或bussmann之类的名牌货)这种保险的耐压很高,电流分断能力也很大(几十KA),反应迅速,那些保险单一个就要几十上百元(抵国产的一个低档表了)。电阻用的功率也是很大的(一般都会用DALE等品牌),有时会觉得有些浪费,所有这些都是有效地保护了万用表和操作人员的人身安全。
反观那些差的表就很少有用到,但如果在极端状态下,就容易烧表,甚至冒烟,起火,下面一个视频就是用一个质量差的表的电流档去量电压着火的视频。http://v.youku.com/v_show/id_XMjIyMTk3NjEy.html

虽说工欲利其事必先利其器,但我们也不用过份强调,工毕竟只是工具,自已用着顺手就行了。我见很多同行还在用国产的手动9201系列,有的用了十几年的都有,表盘的字都看不见了,表笔插座也没了,焊线上去的,人家用习惯了也觉得很是顺手,也有个老师傅用MF-47,什么都能搞定,也不见得有什么不好,所以关键是用的人。

网友(点评):
安全才是最重要的,上茶,点烟,谢谢指点!!

网友(点评):
安全才是最重要的,上茶,点烟,谢谢指点!! 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详细出处参考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447313&page=2#pid4367110

网友(点评):
说得好。好的表内部元件以及布线都比较好,一般情况没什么区别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就能看出差别了。

网友B:
哎呦,有利的就够了啦· 110块左右 很爽的啦。 电池多备几块  用完了记得关。  200欧姆档很给力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FLUKE的手持表我觉得好用,人性化。现在我们的工作表是FLUKE77(6台)和FLUKE12B(4台),还有LCR台式表, ...

资深人士的高见哪!!

一直赞同好工具可以节省时间和出错的几率,也欣赏仅用MF47就能通吃各种货品的高手,他们不用示波器,但一定会做笔记,会画电路,做分析,是名副其实的“赤脚医生”,“秒杀高手”。

BUSSMANN是比较经济通用的快速熔断器(晶体管熔断器),没有传统熔断器临界电流产生的高温和火花,熔断速度达到纳秒级。虽然小功率的要几十元,大功率的几百元,但对于在高功率下、强电工作的业界人士的生命安全可以说是物美价廉。固然,维修计算机等小功率设备就显得大材小用。不过业界要确保电源要隔离并安装漏电保护开关,最好用ABB或者施耐德等的新品漏电保护。

F12B和F10其实是同一个芯的,测量速度比后期的产品都快,小巧实用,就是年纪大机器坏,可惜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哎呦,有利的就够了啦· 110块左右 很爽的啦。 电池多备几块  用完了记得关。  200欧姆档很给力。

自动挡位的表比较好用方便,就是低端的慢了点。 手动挡有点麻烦,不赶时间也很给力。

只要好用,越省钱越好!!  少花钱也很爽的。

网友C:
我用的是FLUKE 115C。速度也很快地。精准度也高。那个测电容的也超好用

网友B:
那么多报型号的  怎么没有带价的呢  ,就我带价了·· 大概价格说说嘛

网友D:
用的是优利德UT70B,600V以下全程保护,随便哪个档位乱插都没事,当然电流档除外。

快速全自动量程、全保护功能、0.1欧低阻测量、20M高阻不用附加装置测量,还是电感、电容、频率、温度这些,量程对于修主板来说已经足够了,有频率表,一般情况下连示波器都不需要了。

还有,最大值最小值测量、背光显示、RS232连接电脑,这些功能都非常实用,一年四季都不会有温度漂移现象,不像几十元的9805那些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用的是FLUKE 115C。速度也很快地。精准度也高。那个测电容的也超好用

恰到好处就好,110系列是一个优秀的产品,价格适中,实用性很强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么多报型号的  怎么没有带价的呢  ,就我带价了·· 大概价格说说嘛

FLUKE 的179,市价大概1750~1900元一台。

比177、175多了温度测量,用来校准焊台正合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用的是优利德UT70B,600V以下全程保护,随便哪个档位乱插都没事,当然电流档除外。

快速全自动量程、全保 ...

是很实用的。全量程保护很实用。

网友B:
1700 我晕··    有必要吗? 又不是工厂。100块的优利德 非常给力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700 我晕··    有必要吗? 又不是工厂。100块的优利德 非常给力了

测量380V电的,100块的表也行,就是芯太软了,容易烧表。
修电脑的是220v,用600V等级电压的就行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的工作用表,除了这些,柜台还有两;2,要省电;3,拨盘开关不要有太多的档位,所以要用有自动量程功能的 ...

忙活了几年,发现有相当的收入是在为工具厂家贡献去了。

补充内容 (2011-9-28 00:52):
对的选择,在螺丝刀上一直都没有合适的,好 案例!

网友(点评):
所以说买工具一定要买好的,就拿我自己的螺丝刀来说,6年时间用坏了7把。都是10-15元一把的。去年咬牙买了套德国WIHA的起子,到现在为止看不出螺丝头上面有磨损的。

网友:
有没有人用象我这种冷门型的,滨江M903--80元淘得,价格便宜功能齐全(带校正功能,电阻档可归零),一表在手万事无忧。
缺点:反应稍感慢,费电(一个月一块电池)

网友(点评):
好用就是了,滨江没用过,不过慢是我们难以接受的。

网友(2011-10-12):
87V+8842A

1快,2准,3安全

自己觉得好用的就是最合适的。就像MF47,看人。

网友:
UT61E,一般平时用二极管档和电压档多点。

网友:
福禄克19和8840A,8840A主要测直流,电阻,19测二极管和外出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