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故障,诊断卡代码20

楼主(2011-09-02):
一映泰主板,开机诊断卡跑码20就停了。
复位正常。
内存换了。(电压正常)
BIOS刷了。
还是跑20就不动了。

请问要检查哪些地方?

补充内容 (2011-9-3 14:18):
已解决:加焊桥即可。

网友:
换个CPU试试。还有看看网卡

网友A:
加焊北桥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加焊北桥试试

谢谢。
该主板就一个桥。没焊台,所以只能用风枪吹,又怕吹跑了上面的电容……

网友:
来学习下的

376057772 -4 严禁灌水

网友:
加焊北桥,试试

网友:
内存时钟、系统总线查了吗?
AMD的CPU有问题也可能不过内存,换CPU试试

网友:
南北合一桥。。加焊。。。同行有个人说常修这板子。我倒是没接到过。拭下。。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后弱弱想说下。。这种情况好像和U的可能性蛮小吧!

网友:
谢谢。果然是桥的原因。加焊一下即可。

网友:
很多这样的扳子就是桥坏

网友(2011-10-20):
加焊桥试一下

网友:
呵呵 真是长见识啊 在这里

网友:
20是北桥的事啊,

网友:
现在的主板,桥坏的太多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11-11-24):
是桥不好。

网友:
是的。好了。

网友:
这问题,多半是北桥问题,加焊北桥试试吧。也许能解决问题!

网友:
加焊桥就好了

网友:
没有BGA不行啊/。。。。

网友:
原来如此

网友(2012-04-10):
看看白巧。跑马了应该过了cpu

网友:
原来是桥的事情 学习了

网友:
一块V星正跑20 靠咱没bga 废了

网友:
原来是这样 学习了

网友(2012-08-03):
我也是跑的20,我就加焊桥,就好了,可以跑过去了,不过悲剧的是显卡不过啊

网友:
南北合一桥。。加焊

网友:
一块华硕板,跑20,d6, 但我这板能正常点亮,只是进系统的时候,在进度条那里滚了十来下。进去之后,操作一切正常,搞不懂了,这种情况,桥有问题吗?

网友(2013-04-11):
哎。。我也一样 不过散热片没盖好 现在又是20

网友(2013-05-16):
跑马4啥问题

网友:
【跑马4啥问题请教

网友(2013-11-14):
太热的缘故,开焊了。

网友:
南北桥在一起的坏的多

网友:
新手慢慢学,帮顶

网友(2014-04-05):
我有斯巴达克的主板 单桥的 也是跑20,还没解决了

网友:
多谢共享 好的

网友(2014-07-28):
我的amd的 a75七彩虹的 跑20有时候跑c6 加焊桥 也没搞定 汗死了

网友(2014-10-04):
我这里也有块跑20的板,NF单桥,加焊桥

网友:
量下南桥3.3对地,你就明白了

网友(2015-11-17):
学习了我也有一块跑20

网友:
毛病不好找呀

网友(2016-04-29):
同样的问题 学习一下经验

网友:
客户公司的机子都是映泰的 没一块坏的 除了一个电容鼓包的 郁闷

网友:
呵呵 真是长见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