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M800开机不显示

楼主(2011-09-02):
东芝m800 二修机机子拿过来待机0003 焊过北桥GM45的打阻值北桥短路上BGA换了个新的开机电流到0612掉电重启还是06几不动插不插内存都一样刷BIOS 不少供电 一样求老师们给点思路谢谢

网友:
掉电不少供电就有点麻烦,那就是少PG,找个图慢慢查

网友:
那看看南桥有没有发出信号给EC,不过这种掉电的有点麻烦

网友A:
CPU供电出来了没,可有平台复位,上假负载,可有CPU复位,PG,,
要有CPU复位的话仔细瞅瞅北桥可少电压,不少的话要不再把南桥给摘了,换个。。。。

网友:
麻烦,我现在手头都有个,掉电,~~~~~~~~~~老火得很,哎~~~~~~~~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PU供电出来了没,可有平台复位,上假负载,可有CPU复位,PG,,
要有CPU复位的话仔细瞅瞅北桥可少电压,不 ...

不少PG南桥换了个新的故障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