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60 vcc5b会影响不能睡眠?

楼主(2011-09-02):
前两天给机器加了个u口专门插无线鼠标接收器用,第一次电压是从旁边的u口供电上拉的,怕影响旁边u口的电流就把电源改到vcc5b上了,结果发现不能睡眠,睡后马上就又开机了,翻了翻图纸也没有找到答案,求高手帮忙解答,谢谢

网友:
是发帖的时间不对吗?怎么没人呢

网友:
那你还用USB上的电不就行了,此应该是拉电后影响住时序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