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液晶显示器维修的相关问题,前辈请进

楼主(2011-09-02):
请教各位前辈,修液晶显示器需要哪些工具以及配件啊,知道的哥哥出来谈谈,谢谢了

网友:
修液晶显示器的话.通用板子和高压条是必须要备上的...再就是小东西..屏线..小件..什么 杂七杂八的.

网友:
烧录器  通用板    高压条    各屏线    就 可以了

网友:
本人不是第鸟,修液晶菜鸟级人物,修不好就是上通用的。不防可以加我QQ我告诉你我有什么配件。28348281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