請問東芝L30本本高壓條輸入電壓各多少

楼主(2011-09-02):
本本沒有畫面和背光 拆開 高壓條輸入插有4PIN 用指針表讀3PIN各電壓都是約14V 關機和開機一樣 正常嗎

网友:
4PIN就简单了。为别为:地、供电(19v左右)、开关(3.3-5v)、亮度(1-5v)。

网友:
更正  開機輸入高壓條電壓 1pin黃線17v   2pin綠線2v 3pin藍線0  正常嗎

网友:
貌似电压不正常啊

网友:
“3pin藍線0 ”
应该是缺少了开关信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