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60有线网卡上网慢

楼主(2011-09-02):
如题,有线网卡上网慢,无线正常,排除系统问题,网卡也换了还是一样,高手指教。

网友:
这故障可难倒不少师傅啊。
楼主您先重装网卡驱动,不行再装系统看看。

网友:
你可以查下网线接口啊

网友(2011-10-02):
建议先 重装系统  驱动 先动软件 后动硬件  网口阻值量量

网友:
你插个外置的有线网卡试试

网友:
有线上网慢到什么程度?是否可以用抓包工具看下以太网包有什么问题?

网友:
应该先做个系统试试。

网友:
换个系统版本试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