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武士8600GT 插上去不过内存不跑码

楼主(2011-09-02):
现在手上有几张 精英武士8600GT  插上去不过内存不跑码   供电正常。。。。求助。。。。。怎么修

网友:
不是不过内存,是不过显卡,你显卡有问题。

网友:
不过内存,是不是C1 50循环

网友:
显卡打下64条数据线的阻值吧

网友:
64条在那个位置啊 .能给我说说吗.谢谢

网友:
遇到过这情况   没弄好    反正不怎么好弄诶   等待高手哦

网友:
这种情况比较难搞,显卡把PCIE的A11(RESET)不停的复位。测试各个供电是否正常,要是正常的话,多半是GPU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