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块板 故障特别 如何下手

楼主(2011-09-02):
一块华硕的主板 CPU供电12V对地短路 电源IC 电容 场效应管 贴片电容都拆了 还是断路 无语 求高手指导

另外一块板忘记叫什么片子了 故障是能正常开机进入系统 就是关机后 主板还继续通电 风扇继续转 屏幕黑了 不知道如何下手了

网友(点评):
第一板极有可能是北桥已短路.测量下 第二板是IO到绿线之间有元件有元件不良,跑线

网友:
用电压烧它,看哪热

网友:
第二块,觉得是系统或BIOS不对

网友:
第一块板可能是北桥烧了
第二块板查控制ATX电源绿线的电路看看

网友:
华硕的那个板你注意看下管的型号是不是LD10101的,如果是的话正常的
另外一个断电的风扇还转,你说一下型号,是intel的还是AMD的。有没有提示 可以安全关机了。 应该是时序错乱问题,如果有IT8282M换了再说

网友:
第一块是北桥挂了吧?测下桥上面的电容短路没,第二块跑下绿线..

网友:
我以前也遇带过一块V星的主板.12V短路.把CPU那里的所有电容和MOS管全拆了插上12V还是短.都不 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晕死.结果叫客户换板子了

网友:
12V短路
串口芯片 也要注意啊。。。

小口12V跟串口有关吗?

网友:
北桥的电容的阻值都OK的

网友:
第一个电源问题
第二个时钟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