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有时候可以上网

楼主(2011-09-02):
这台是DELL的原装机,有时候可以上网,有时候不行。我已经换了一个外接网卡上去,现在还是一样。系统重装过,网线头也换过了,不知道是那里出了问题

网友:
把板载网卡取掉

网友:
加外置的时候先把网卡关了

网友:
可能板载网卡跟外接网卡有冲突

网友:
支持楼上说法---学习中

网友:
你首先要确[定你的网络是好的

网友:
刷下Bios,看行不行。首先确定你的网络。

网友:
换个系统,或驱动试试,

网友:
软件 问题  网卡的问题不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