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死人的m300,是通病吗?

楼主(2011-09-03):
一台东芝m300不跑码,取掉显卡板可正常跑马,已确认显卡板是好的,显卡的工作条件没问题,北桥已换了,bios也刷个,什么屏啊屏线啊,nec啊都排除,电压全有,已没思路了,有高手遇到过吗?

不跑时有没有cpurst呢
这机器有NEC???
除过NEC大电容好像没别的通病了

网友:
个人认为这种机器大电容是好的,该动的地方你也动了,建议在修修看,不行就换板

网友:
不曾见过 这样的情况

网友:
这问题没有遇到过..期待能早日解决

网友:
没人遇到过吗

网友:
加几个 330UF 或470UF 的 电容啊。

网友:
学习~~~~~~~~~~~

本本波 -2 严禁灌水

网友:
看看插曹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学习

本本波 -2 见你新手,以示警告!

网友:
是啊,这种NEC大电容我倒换过,换几个330Uf的不行啊,

网友(点评):
又不关大电容什么事,这不是瞎搞嘛,检查显卡板及插槽

网友:
是不是显卡板的座子有问题。。

网友:
个人 没有看到过 都动了应该动的地方了

网友:
还刷原来的BIOS试试看,有时走了一圈发现还是原点出发点有问题.

网友:
不插显卡版的时候代码跑多少啊??

网友:
白天见鬼了嘛

网友:
M300没大电容

网友:
拿掉显卡 跑码 上显卡不跑 你确定bios刷的没错 重新刷个bios 刷好告诉我结果

网友:
你去掉显卡正常跑马 跑什么代码? 装上显卡跑什么?  每每见到这些什么什么问题都正常的时候 就说明肯定有不正常的你没发现,你这句话说明你已经乱了阵脚了,没头绪了!大忌

镇定才能理清头绪,维修是个需要理性和细心的工作。
是啊,还是把你说的正常数据都列出来,大家帮看看,BIOS和接口还有显卡板供电电感电压都多少?列出来

网友:
对,修机还要很镇定才行

网友:
我是看电流和用示波器打内存波形来判断的,bios试了好几个,不过现在已经有思路了,星期天休息,争取星期一出结果

网友:
卡槽 有注意看了没哦

网友:
打完卡巢的阻值应该会有发现

网友:
维修头绪很重要 上次不跑竟然是内存松动 TMD

网友:
打打显卡到北桥的电容,也许会有新发现!!!

网友:
同意楼主,有问题没发现

网友:
经过一上午忙碌,终于修好了,等空了再把图片传上来

网友:
是不是显卡与散热器有短路的地方啊

网友:
金手指嚓嚓呗。。。量下嘛

网友:
板层断线,一根已断,一根时通时短,飞两根线ok

网友:
图片发重了

网友:
打一下接口的对地阻值

网友:
怎么肯定显卡板是好的呢?

网友:
有结果说说哈!!!!!!!!!!!!!!

网友:
怎么样好了吗??  咋解决的?

网友:
摸清思路 镇定 再镇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