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2V供电旁经常爆电容

楼主(2011-09-03):
V星845PE   开机诊断卡没有代码显示复位灯长亮 主板4针12V旁边的大滤波6.3V2200UF电容开机就爆 CPU供电上下MOS管也击穿几个 MOS管连接HIP6602与HIP6302 请问高手遇到这情况该怎么下手处理 MOS管控制级与HIP6602相连,在MOS管没有烧前是8V控制电压 这电压有问题不 能给出HIP6602个脚正确电压吗 谢谢

网友:
换电容时不知你有没有注意并非所有大滤波电容都是6.3V的,有可能有些地方是要16V的。
还有,电源管理IC你确认是好的吗?

网友:
同意楼上,是不是把16V的电容换成6.3V的了,有可能是上家换错了,要不电容不会那么容易了问题的

网友:
电源管理芯片是不是坏了

网友:
大部分都是16V的吧

网友:
常见原因一是耐压不够,二是极性接反了。当然还可能是加到电容上的电压超高。

网友:
是不是电容换反了哦

网友:
楼主修好没有,记得分享一下哦,期待中

网友:
可能性都被楼上说完了。。。

网友:
换的时候看下原电容的耐压,没有了看是哪一部分的工作电压是多少.

网友:
用16v的固态电容试一试看。

网友:
经常烧管.把电源管理IC换了..6.3V 2200 爆、、、你上个16V  3300的

网友:
是不是给12V滤波的电容,是的话换个电源试试。供电IC也很有可能。

网友:
还不行就上   16V  3300 的给他

网友:
一般CPU那里就是16V的多。。原来多少V的。。换比他大点的

网友:
CPU核心供电滤波电容多为16V1000UF的啊

网友:
我也在修一块845的板子,跟你情况比较有点像,我也是6.3V3300的电容全爆,而且一开机,电容,Q1场管和Q2二极管都狠烫手,cpu温度也很高。电压基本都正常,CPU供电电压1.5V 电容电压是4.75V。
不CPU下掉,各器件温度都正常,CPU供电电压1。05V。
还有就是Q2二极管的电阻只有5欧姆,而且两级调换也是一样。哪位能大哥能帮忙分析一下

网友:
路过,看过 学习过。

xiaoye7420 -2 严禁灌水

网友:
12V进入的首先肯定电容质量,还有电原号

网友:
用16v的电容试一试看

网友:
换芯片,换电容,换管,全换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