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样的花屏还有救吗?请高手指点小弟下。

楼主(2011-09-03):
显卡型号:七彩虹逸彩8500GT-GD2 冰封骑士-0DB 256M     这个显卡的情况是能点亮,但是要花屏,请高手指点下!

网友(点评):
没图, 花屏你加焊GPU吧

网友:
上传个花屏图片过来看看啊!

网友(点评):
图片上传不了啊!我也想上传啊。

网友:
先加焊一下GPU,不行的话,再加焊一下显存

网友:
GPU虚焊的几率比较大啊
!!

网友:
是显存花吧

网友:
加焊一下gpu 不行就搞一下显存

网友:
这种花屏 ,显存的可能性不大。

网友:
先跑MATS再说```

网友(点评):
屏都花成这样了,怎么跑?你会吗

网友:
黑屏都能跑mats 何况是花屏呀,你这块花的程序还好,起码还看得见字

网友:
这种花屏。我们这老大发明的一种仪器,可以GPU和显存一起加焊。呵呵,一加焊就好,没有压力

网友:
显存出问题的几率大

网友:
晕,怎么动不动就叫人家弄GPu哟。
手工好的还行,不好的直接就报废了。
看不清楚的就做个批处理文档,测试之后换好的显卡看测试结果再决定怎么弄。

网友:
还是13楼经验老道,最起码先测测是哪的问题。如果判断失误,也许就报废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