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复ACER 4620Zi不通电

楼主(2011-09-03):
机型:ACER 4620Z
板号:纬创BIWA
故障:不通电
待机0.163,摸到系统供电芯片ISL6237发烫,无系统3V/5V供电,主供电正常。比较熟悉的芯片,发烫?这个简单吧,输出的LDO有问题。先测量芯片7LDO二极管400多,通电5V_AUX_S54.8VVREF3正常,貌似都正常啊,有点犯迷了,换个芯片看下,换芯片后一样,受到这个贴子干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439003-1-1.html扰,去测试ISL6237外围,全部正常!好吧,我断开EN_LDO所连的R3685V_AUX_S50V芯片不再烫,确定是5V_AUX_S5这一块引起的。5V_AUX_S5去向,连电阻的地方直接跳过,发现断开U19后不再发烫,输出的LDO变为5V。量原来3D3V_AUX_S5短路,不找了,加电烧3D3V_AUX_S5发现EC烫,更换后OK

网友:
这个是不是待机时就应该出来啊,我这个都换了3个芯片了,他就是不出来,外围也没什么短路的地方,郁闷啊

网友:
还有就是您那你有dell1526的bios吗AMD的谢谢了,就是在这个板子上的5VAUX没出来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