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困扰已久的问题。

楼主(2011-09-03):
举个例子。DDR2时钟1.1V 我看过很多资料都是这么说的。可是为什么我在实践中测试的好的主板要么就是0.8V要么就是0.4V 可是主板肯定是好的,到底为什么呢。到底要根据什么判断呢。包括其他的插槽的测试点都和教材上有很大的出入
是什么原因导致电压不一样的呢?

网友(点评):
呵呵,内存的时钟我就没怎么量过的。。一般情况下是没问题的

网友:
测量为准,资料不一定准,实际上我就很少测量这个信号,最多测试通断。

网友:
一般情况下都是0。9V左右吧,

网友:
用示波器测下。方便快捷

网友:
查供电 量通断 基本可以解决问题,时钟没怎么侧过

网友:
基本上都是0.9v的

网友:
很多时钟电压是建立在直流电平上的。用万用表测量不准,要用示波器测。

网友:
测的只是电压的平均值,所以修理时只是测下有无电压

网友:
一般要用示波器才可以的。

网友:
内存时钟信号问题,实际上很少有坏的

网友:
实践出真知,顶了

网友:
资料只提供一种标准的电压,但实际中有很多地方是经过修改的。应该以实际为准

网友:
资料提供的电压为示波器测出来得脉冲电压,如果是用万用表测得话,因为表的反应速度问题,达不到脉冲波的最高值,就会显示电压过低,一般这个上面只要有高于0.2v以上电压就基本上是正常的

网友:
尽信书则不如无书!很多书上的东西和现实都是很有差距的!楼主要以实际为主!

网友:
说的好。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,一个好的维修人员不是一个学习就可以做到的,要的是大量的维修经验。你不信问问月饼(不能叫他饼哥,他没我大。叫赵老师可以,达者为先嘛),他的维修技术也是在大量的维修中一点一滴的积攒的。这个是谁也学不走的东西。

网友:
时钟测最好用示波器吧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