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利浦19寸 奇怪的问题

楼主(2011-09-03):
几个没开机的话,一开机可以正常用3个多钟就灭了。然后再接着开机就亮一多分钟就灭 ,改高压式过,一样的情况,到底什么问题呀!请大师帮忙
问题

网友:
查查供电。灯管呢 ……
同意楼主:
5.0
老A
同意楼主:

网友:
开机时屏幕红不 ,如红可能灯管坏,再就是查供电12v

网友:
查一下灯管看看嘛

网友:
点3个多钟头后就灭掉...灭了后量下电压..12V 5V..驱动板出来的开关信号看这些电压有没异常...

网友:
灯管老化的迹像,换灯管吧

网友:
是不是主板哪里虚汗了.

网友:
这个屏好像与LG1934、HP1907一个模子里倒出来滴。

网友:
估计从新接一下灯管线就得了 小线的那头接触不好或快断了

网友:
黑屏之后开启电压还有没有

网友:
问题应该在电源。飞利浦19寸电源设计不合理。用电源高压一体板把原来的换掉就行了。

网友:
应该是灯管有问题了,代换灯管试试

网友:
同样的故障遇到过好几个。都是飞利浦19的。确认是电源的问题,修了好长时间修不上,全部改板了。到现在无一例返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