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高手们看一下,华硕P5GC-MX/1333无复位

楼主(2011-09-03):
该板各供电正常,VCORE1.2v,DDRVCC2.5v,南桥1.5v,1.05v,总线1.2V都正常,PCI时钟3.3v(这个不知正常不),时钟芯片330电阻电压有1.6v,0.4v等。看该图纸框图,南桥再收到IO的71脚发出的3V高电平后会发出全板的复位(比如PCI等),实测IO已发出这个电平。PCI复位脚与南桥直连。
现在的问题是:全板无复位,即PCI复位脚为0V,诊断卡复位灯常亮。

网友(点评):
是不是南桥虚焊。我前天整个板子 是找不到声卡。发现11脚没电压跑线到南桥。加焊下南桥搞定的。

网友:
换个
南桥试试

网友:
南桥坏了,换一片南桥试试.

网友:
电压都正常的话,那你就换一个南桥试一下

网友:
PCI时钟应该是1.6V吧,你先确认下时间钟再说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