筆記本網路晶振,拿台式機晶振改裝使用,功能正常沒問題!!

楼主(2011-09-03):
小弟維修華碩筆記本網路功能故障,(故障原因:插上網路頭後,視窗顯示無插上網路頭的錯誤訊息!)
查修出應該是"網路2500晶振"故障,手頭上沒下方左圖相同體積的晶振,所以拿台式機用的網卡2500晶振代用上去。

筆記本主板上晶振連接焊點有四個,只有兩個是訊號點,另兩個是(GND)接地點。
所以小弟將晶振兩腳各分焊於訊號點上,另外(GND)接地兩點就隨意拿一點接在晶振的上方 (如下方右圖)

回裝後進入視窗後,功能正常使用沒問題! ^_^

网友A:
支持DIY,晶震怎么不是接下面有跑线的两个点?

网友:
晶振这个东西没必要去改装吧,

网友:
大大, 不是我故意要去改裝的...
是手頭上"沒有相同體積"的貼片晶振,所以拿台式機網卡晶振去改 ^_^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支持DIY,晶震怎么不是接下面有跑线的两个点?

原本晶振的焊點就很好焊上去阿~ 不用另外去接跑線的點吧!

网友B:
楼主你怎么测出来晶振坏的,分享下,我一般直接换芯片的.

网友:
我是用"示波器"來測量有無訊號或雜波來判定晶振是否正常的!

我的狀況是"視窗可以出現網卡晶片的功能" 只是插上網路頭, 視窗上仍顯示"無網路"的訊息
所以我的經驗認為晶振問題比較大,.實際上測量晶振後, 也的確是壞掉了! >.<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楼主你怎么测出来晶振坏的,分享下,我一般直接换芯片的.

我是用"示波器"来测量有无讯号或杂波来判定晶振是否正常的!

我的状况是"视窗可以出现网卡晶片的功能" 只是插上网路头, 视窗上仍显示"无网路"的讯息
所以我的经验认为晶振问题比较大,.实际上测量晶振后, 也的确是坏掉了! >.<

网友:
支持DIY精神,关键时刻就是能起作用!

网友:
不错这样也可以

网友:
时钟只要频率一样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是用"示波器"来测量有无讯号或杂波来判定晶振是否正常的!

我的状况是"视窗可以出现网卡晶片的功能 ...

谢谢楼主分享经验,不胜感激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