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945gct

楼主(2011-09-03):
客户送来说点不亮  内存供电    CPU供电  北桥供电都好着了    课就是上CPU不跑代码   完了刷BIOS 了  课还是不跑代码     没办法   把I/O都换了
晕  问题还是一样      偶尔换了一新点的CPU  c.d的   亮了  难道客户的CPU坏了   拿好板一测   客户CPU 是好是的      我一连在客户板上试了好几个CPU都不亮 只有那个C.D的 亮     难道这主板挑CPU         没招了             路过的师傅们支支招吧

网友:
这问题我没遇见过,不过你可以用你的那个CPU测看稳定不,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或CPU供电部分引起的.

网友:
北桥都加焊了  还是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