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M2400开机显示后就掉电

楼主(2011-09-03):
求助!!!华硕M2400开机显示后就掉电,然后就不能触发。关掉电源,再插上,才能触发。一显示就掉。掉电后开机脚还是有3.3V电压的!!!大哥们帮我分折一下!

网友:
有可能是南桥坏了啊!!!~~~

网友:
楼上,南桥坏得依据是什么?

网友:
查查阻值是否有短路的地方,感觉像二级电路或者哪有短路的地方保护了

网友:
怎么2楼说南桥坏了!?有没有依据啊?

网友:
Lz问题搞定了没?是不是南桥坏啊

网友:
大概多长时间关机呢?关机之后,先测一下,按键上看有没有电压。然后再查开机的触发电路。

网友:
楼主可以检测下3 5V芯片! 以前碰到一款华硕! 也是掉电 然后再开机就开不了呢! 结果检测是电源管理芯片坏! 楼主说掉电后不能触发,可以顺着不触发去检测的!

网友:
重点查待机电路和开机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