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3000进系统掉电

楼主(2011-09-03):
V3000拿来显卡坏,修好后进系统掉电(有时候到XP滚动条那,有时快到桌面就掉电)装系统有时也掉,U换了显卡和U的温度都不烫手,请问桥的可能大吗?显卡和北桥一体的那种,AMD的U

网友:
你换个南桥试试吧!!~~

网友:
不太好搞,设备好的话看看是哪路电压先掉,然后对症下药,要不就只能瞎换,说不定瞎猫碰上死耗子就好了!

网友:
我看很有可能是散热没弄好。。导热和CPU接触好没、压紧没。。。我以前也是老犯这些错误。。。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的一块板我还放那放着呢

网友:
散热搞好点  不要把整机装起来看下

网友:
是6150的集成显卡,换个还是一样吗?这机器cpu也容易坏

网友:
换衣个风扇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6150的,U换了,没换就是加韩了

加焊效果不大,重新植株都要好点

网友:
还是散热没做好吧,如果不行就重植下北桥

网友:
换个子6150试试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