简单飞线维修两例

楼主(2011-09-03):
今天来有个同行拿来台清华同方的机器
板号 MS-10121
说不开机,上电看了下,不是不开机是开机电流只到0.03
不管他先拆开在说,三下五除二拆了开,先目测,看了半天没发现异常,上电0.03肯定有电压没出来,上电,呈上图纸
        发现+5VRUN没有
看图,+5VRUN 是由RUND控制的,首先测量了5VSUS和5VALW是有的,顺藤摸瓜

这里大家应该看着这路转换很熟悉吧,呵呵。。。测RUN_ON,没有,继续。 。RUN_ON是由PM_SLP_S3经R94过来的,量电阻好的,看来是南桥没发出PM_SLP_S3, 换南桥??不是吧,估计贵了客户不修的,后来想到以前也修到过这种问题,飞线,飞个3.3VSUS,上去,上电,顺利亮机

联想 昭阳E41G   板号LA_3591P
   待机0.01,开机上到0.05立马掉电。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导致的,一是缺电压,二是短路,又拆机,发现板子上有点进液【看样子肯定是可口可乐】,不过不严重,处理好,在上电还是一样,在上图纸
测量没发现短路,上电发现1.05V没有

6227同时控制两路1.05V和1.8V
   1.8V有的,测1.05V这边EN没有

SUSP#经PR147到6227的,断电测了下PR147是否正常,测正常,在上电,开机居然好了,不会吧,难道这电阻虚焊了?很郁闷,在多试了试,后来又不行了,看来还是SUSP#有问题,心想是不是哪里拉低了,量下对地正常,SUSP#是由EC发出,量下EC的条件正常,

  把EC17脚撬起还是没有,看来EC坏了,找了半天没找到这EC[脏话*&%¥] 飞线

之前在考虑这路能不能飞,分析【由ECPM_SLP_S5#转换为S3电压开
启信号SYSON,将PM_SLP_S3#转换为S0电压开启信号SUSP#】因为想到上面那个清华同方的,看来飞线是可以解决的。
把6227的8脚和21脚连上。上电直接亮机。修复

进液的仔细看有时也可以直接看出的

网友:
把6227的8脚和21脚连上。上电直接亮机。修复  8脚是什么电压啊 多少V啊 是不是自身产生的电压啊.有的板子不是自身产生的电压飞线的话电压都会拉低啊...楼主对时序很了解啊  羡慕

网友:
图上标了呀,8脚是1.8V。内存的

网友A:
这种信号线要是飞错了会不会烧机器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信号线要是飞错了会不会烧机器啊

不会,

网友:
还是很仔细的嘛!!!!!!!!!!

网友:
不错,修好啦机子,还降低成本,很好

网友:
ON信号,只要求高电平即可。就算拉错了也不会烧机器

网友:
楼主看来也是一位飞线达人

网友:
怎么 看时序图啊

网友:
楼主对线路强悍,多谢分享!

网友:
为什么不把 EN1  和 EN2 连起来呢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飞线修机看来对上电时序烂熟于心了,不然上电时序偏差大肯定不会亮机的。

网友B:
楼主怎么10元的EC也省啊,太牛了,小弟佩服的五体投地啊,我是看见坏的就换,怕引起其他故障。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怎么10元的EC也省啊,太牛了,小弟佩服的五体投地啊,我是看见坏的就换,怕引起其他故障。呵呵

不是,10元EC的问题,一是能快点给客户修好就快点修好,我们是本本快修,二是EC10元加顺风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