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SL6266a与什么芯片可以互换

楼主(2011-09-03):
ISL6266a与什么芯片可以互换,知道的大虾们帮下忙呢

网友:
用同型号的吧,是华硕的板吧,我以前听说可以用ISL6262A代换,有人说这两个芯片的脚位定义是一样的,相信了他,换上去后主板大短路了,没搞定.

网友:
原型号代换才好啊

网友:
能和ISL6262代换,我代换过至少20个以上了。

网友:
可以和6262换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