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式机声卡可以和笔记本代换吗?在线等

楼主(2011-09-03):
现手上有台方正的A656G
笔记本
,在系统里面可以认出来驱动都装上了,但是用耳机和喇叭都没声音,拆开发现声卡有发黄
,现在没有这个声卡,此声卡为ALC883,在台式机板子看见型号一样的声卡,希望帮忙在线等。
笔记本

网友:
等不到回话,我直接换上去一切OK,声音亢亢的。

网友:
芯片肯定是通用的拉。

网友:
只要型号是一样的就可以换的,我都试过好几次了

网友:
我不知道,不敢上怕烧。

网友:
能啊!!完全能啊!!要是型号一样就能代换啊!!

网友:
不一样也可以换的,所有声卡芯片引脚定义都是一样的,工作频率也一样的

网友:
谢谢各位师兄了,现在我知道了。

网友:
型号一样就可以通用

网友:
型号一样就可以通用
不要怕

网友:
型号一样就可以了,

网友:
芯片型号一样,必然可以啊

网友:
芯片型号一样,必然可以啊,不同型号也有能用的,只要了解了IC的引脚功能,就可能用的得心应手了

网友:
芯片型号都一样了 引脚功能 当然是一样的 换上应该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