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州945!全板无复位!!怎么修!急急急急急急急!!!

楼主(2011-09-03):
神州945!全板无复位!!怎么修!急急急急!!!内存供电0.88,CPU无供电。

网友(点评):
那就先修内存供电啊。。看下PWM电路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没问题啊!都换了,还那样-  -  !

网友(点评):
你换了什么呀、、???

网友:
换内存供电的控制IC

网友:
电压不正常,当然没有复位了,先把内存电压修出来再说吧。

网友:
DDR20.88 内存电压 算正常。一般0.9V  你该量桥电压和总线电压了。最后CPU电压 B16时钟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