雷击长虹LT19518液晶电视维修疑问

楼主(2011-09-03):
     第一次接触到的液晶电视就这么难搞,客户说是雷击,插电没显示,指示灯不亮,心想是电源板问题啦。拆开测量,电源高压一体板能炸的都炸了。这个容易解决,换一块,改一下线路就行。改好板后上电,指示灯亮,但无显示。量电源高压一体板上的ON/OFF是低电平。再拆开驱动板来查原因,幸运的是在网上找到了这个驱动板的图纸,电源板的图纸就没有找到。看驱动板外观发现一IC炸开,在图纸上查到IC型号为w34063,应该是升压电源管理IC ,给TV高频头工作的电压吧?(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称呼)。

查mcu型号为MST718BE-LF,第74#输出ON-PBACK信号到j3接口处,中间连着电阻三极管和上拉5V DC,请看图。这个信号经过处理后,变成为BL_ON/OFF信号给电源板开启高压灯管。

按理说,BL_ON/OFF信号为高电平才对,但现在我量了后是低电平,因为MST718BE-LF发出的信号ON_PBACK是高电平加载到Q8三极管的B极,那C、E极导通,将上拉的5V-DC接地变成了低电平。

     我想请教大家的就是,为什么MST718BE-LF会发出一个高电平呢?mcu坏了吗?通电,摸着有微热,可惜手头上也没有这芯片来换,淘宝查了一下,也挺贵,差不多30元/块呢。w34063损坏,会影响到mcu吗?
另,我用液晶通用驱动板试过,液晶屏是没有问题的,能点亮,正常显示。

也付上这块驱动板的整个图纸

网友(点评):
给TV高频头工作的电压吧?(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称呼)。 是VT调谐电压,些电压如不稳定会飘台

网友:
没有看到,你的是 19寸的,没有逻辑板,  先点下屏吧 老大

网友:
雷打的,MPU 坏的可能性很大, 即使你买到了MPU , 程序你有吗?能刷进去吗?

网友:
先写一下程序吧  雷击的一般存储器坏的居多 最后再查MCU或者有保护电路误动作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