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内存,显卡的金手指除氧化处理

楼主(2011-09-03):
一般我们的做法都是用橡皮擦拭,有时候找不到的用纸擦拭。前两天什么都找不到了就用鼠标垫蹭来曾去的!结果悲剧了,把一个小的贴片电容蹭掉了,幸好还能使用,要不然我就死惨了,还用镊子在上面划了半天,看着金手指惨不忍睹的样子.......
不知道各位都有什么办法来去氧化层呢?因为确实很多时候用橡皮是很难去除的!有什么好办法还望大家一起拿出来晒晒啊!

网友(点评):
香蕉水擦

网友:
牛仔裤上蹭蹭

网友:
听同行在一起聊天的时候说起过见过有人用细砂纸....咱们这里有人用过么?

网友A:
普通的橡皮擦是很难擦掉一些氧化层的, 有一种磨砂橡皮擦可以很好的擦掉

网友:
用钢笔擦啊,效果好多了

网友(点评):
知道了,您说的就是磨砂橡皮吧!xiexie

网友:
钢笔擦拭??请详解!不是很理解您的意思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普通的橡皮擦是很难擦掉一些氧化层的, 有一种磨砂橡皮擦可以很好的擦掉

非常感谢,知道了!

网友:
磨砂纸也行啊

网友:
刚才提到过砂纸,就是没见过有人用!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好办法啊!

网友(点评):
用那种很细的磨砂纸就可以的,我用过效果还不错,不要擦太狠了就行

网友:
橡皮擦···老办法···

网友:
我用橡皮擦得。

网友:
磨纱纸比橡皮擦好用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