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款2013b烧录程序问题

楼主(2011-09-03):
驱动板就是图片上那种   拆广告机得来的20多片   带音频   版本:R  M35  01C
求烧录软件及使用方法   在下感激不尽

网友:
这种板子就是通用板子,不用刷程序只用跳线就行了

网友(点评):
这个是要用烧写头的,,,

网友:
用升级头刷就行

网友:
谁知道数据恢复的

网友:
这是 TTL 的   我看没有什么用了 , 如果你手头正好有一批 TTL 屏  靠谱

网友(点评):
这板有LVDS接口,可以刷写支持。

网友:
通用板我就说怎么那么眼熟嘛

网友:
你这板不带音频吧,功放芯片没有呀,那个蓝色的接口是升级头刷写程序用的。这板很经典,好久都没有看到这种驱动板了。

网友:
我的板是带音频的   图是网上找的

今天买了个升级头   过两天到再去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