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3 集成 开机到0.7的电压就掉电,掉到000了

楼主(2011-09-03):
IBM T43集成开机到0.7掉电,掉到000,, 这个是什么情况啊是不跑吗,还是保护了

网友:
你量下电压看那个起来啥,主板上有没有短路啊

网友:
等下我量下

网友:
代码卡看看,还有电流时怎么走的说清楚点。

网友:
看看还能不能开了不能的话有短

网友:
是不是 保护了

网友:
D32换了哦

网友:
没用

一样

网友:
D32   5V 升15正常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