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的8脚场管怎么区分N沟道和P沟道??

楼主(2011-09-03):
请问大侠笔记本的8脚场管怎么区分N沟道和P沟道??

网友(点评):
最简单的方法是,看图时型号为双数的是N管,单数的为P管

网友:
  我就知道,G极大于S极的是N沟道   G极小于S极的就是P沟道     P沟道一般都接地吧!好像是这么回事 , 我也是新手呵呵 希望对你有帮助

网友:
我不知道怎么区分。平时只是区分一下是高电位导通还是低电位导通。LZ说的P道沟和N道沟没有注意过。

网友:
红笔接S  黑笔接D  有阻值,反向无穷大 为N沟
红笔接D 黑笔接S   有阻值,反向无穷大,为P沟

不要误导群众

网友:
如要在击穿就只能看看图纸了,用万用表,也是一种植判断的工具,用图纸也是一样,不过图纸更简单的多,还有就是你见着的多了,可以经验告诉你,我这边就一个大师上面两种工具都不用看,就能知道是什么管子,厉害吧

网友:
看型号就知道了.不知道型号就网上查

网友:
单号P沟,双号N沟

网友(点评):
所有的场效应管都是这样的吗?

网友:
4407  4835    都是N沟道

网友:
不好意思我打错了4407  4835    都是P沟道

网友:
4800是N沟道

网友:
一般保护隔离电路都是P沟道   电池充电电路也是P沟道

网友:
系统单元电路,待机电路一般都是N沟道

网友:
DS之间的阻值,一测就明白了

网友:
你要学习复习电子技术基础了

网友:
我都是看图纸 才知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