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MOS跳线放电,才能解决问题?

楼主(2011-09-03):
今天有个客户拿了一台HP的主机到我俺们店里来,开机进WINdows游动条要十多分钟,才能进系统,而且进了系统运行速度也很慢,系统重做过,没效果.   用CMOS跳线放电后,效果明显变快,重启几次后,故障依旧,求指示

网友(点评):
南桥虚焊了。不好意思你要加焊南桥了。简单方法是用手按着桥看看是不是状况有所改变。

网友(点评):
前天,我修好一个这样的故障,是南桥受潮了,我已经弄好了,你可以先烤一下试试

网友:
应该南桥出问题了

网友:
刷个BIOS试下,应该是南桥有问题

网友:
对,南桥坏的可能性大

网友:
桥的事。修吧。

网友:
cmos 放点重置了南桥里面的RTC电路 ,与windows运行速度有什么联系?

网友:
确定硬盘无坏道吗

网友:
MHDD扫。硬盘。刷BIOS。看电池。电压。加焊南桥

网友:
估计还是硬盘的事情,比较常见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