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斯巴达克NF4主板维修

楼主(2011-09-03):
有一片斯巴达克NF4的主板,接上电源自动触发,
长按关机键,关机以后无法开机,想要再开机就要
拔掉电源线,再插上,
各位高手,给点思路吧

网友:
先 看看io sb的工作条件怎么样 不行换个io看看

网友:
先换个电源。然后看。IO。控制开机不。然后再看南桥。 开机工作条件三点三。电池有电。跳线正常。晶振起震 不

网友:
自动开机后什么情况,可有工作?

网友:
是单桥的吗焊焊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