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说单根网线不能超过80M?NO!120M 1ms延迟!!!!!!!!

楼主(2011-09-03):
上学时老是讲  单根网线峰值是100M  但实际操作过程中最好不超过80M  以免信号不稳定或无信号  但上次遇到一客户要做网络  过去一看傻眼  他要从距离近80M的一个办公室牵线到车间  距离太远   考虑过用功放强的无线路由器  但两个办公室之间有3道墙隔着   只能考虑用无线  顾客是上帝  就要尽量想办法解决    无奈只好用上最好的网线  带了两个路由器  一个好点的  一个一般的    拉线不能拉直线  只能从楼顶绕  和同事在楼顶拉了一个多小时  终于把线拉好   用网线上的标算了一下  125M!心凉  用测线仪测网线  通    装上一般的路由器  还没来得及 ping   这边的网卡就断  连  断 连  …… 换上好点的路由器  没断   P  延迟1ms  那个开心呐!     当然上网速度也很快  收钱走人  从那时开始就不再相信理论了  什么都想突破性的尝试一下了    用一段网线做了四个水晶头   两个RJ45  两个RJ11  用sata线也做过网线  可用  嘿嘿 !初来乍到  并无许多技术可分享   唯一份自认为宝贵的经验送上……望大家笑纳

网友:
网线的质量重要,也很关键,好网线,120M可以用

网友:
路由器也很关键哦  发送的信号强弱也会有影响  比如我用一般的路由器是不行的

网友A:
看来楼主网络做的不多啊,我们这边有包150m通的网线,就算一般网线,把网卡强制到十兆,120米都可以通,除非烂到家的网线。要是用网络延伸器,可以达到280米左右,这活做的多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看来楼主网络做的不多啊,我们这边有包150m通的网线,就算一般网线,把网卡强制到十兆,120米都可以通,除非 ...

进听大神教诲!

你别不信,自己百度里搜一下,网络延伸器最远上千米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进听大神教诲!

没有不信    只怪自己经验不足  我已经查过啦 嘿嘿